楼主(2006-01-25):
请问各位:角接的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星—角降压启动时,电动机接线盒里的6个引出线原有的连接方式用不用改变?

网友A:
如果6个接线柱之间是相互有连接的,必须的分开,接在6个独立的接线柱上

网友B:
接错先是要放炮的

网友C:
星角降压起动,反正不管先前的电机是星还是三角。2边的三个接线柱各要接三相,
关键是在接触器的末段一定要接好。。嘿嘿,2相的话你的电机可是要烧掉的。。。。。

网友D:
电机的6个抽头必须是分开的

网友E:
把连接片全部取下来

网友F(2006-02-24):
问题比较那个 呵呵

网友G:
必需拆去连接片

网友H:
这个东西很简单,你还是想想电机的六根线是什么关系,六根线如何接是星,如何接是三角形,星就是三组线一端接在了一起,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就是六根接头接成的

网友I:
首先要把6个接头分开。然后找出u,v,w 3相(u1,u2,v1,v2,w1.w2).主接触器接u1,v1,w1

网友J:
国际标准,U1  V1  W1  W2  U2  V2/不会错的,不要把同级接到一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