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5):
原来用的是MR-J2-10A 和HA-FF13G1 ,现在伺服放大器坏了,换了个MR-J2S-10A的,启动后电机被锁定,无脉冲输出,P0~P19参数都按原来的输入了,是不配套的原因还是其他的,有的说可以使用原来的电机,有的说要HC-KFS13的,现在都搞不清了,谁能帮个忙啊?上海能调试维修的请联系我!xuleiy@126.com

网友A(2006-02-28):
用软件输出脉冲看看,如果行的话,要看看是不是别的问题了;如果不行的话,看看是不是有别的参数设置错误,或则接线问题。

网友B(2006-04-02):
还是配套问题

网友C(2006-08-12):
那再看看P21、P41设置是不是一样呀

网友B(2006-10-10):
应该是配套问题

网友D:
参数不正确,下载MR-J2S-10A的说明书看看.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