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6):
我单位的高压进线柜是用的微机型保护器,在柜子的面板上还带有硬压板(两个接线柱,中间用金属片相连,是叫硬压板吧,我才从弱电转入强电十天,大家别笑话表情),其中有个叫低压减载投入,是闭合状态。我查了下微机里却是断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低周减载投入这个功能是投入还是退出的呢?指点下吧,谢谢啦

网友A:
弱电多有前途啊,为什么转行啊?

网友B:
功能是退出的,在微机里投断的是软压板,微机保护信号或跳闸出口用硬压板连接.

网友C(2006-05-23):
三l楼说的OK,二楼啊什么事都要有人做啊......强电也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