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6):
电机要什么情况下才用得到星三角启动.

网友A:
7。5KW以上的电机采用这个启动方式

网友B:
电源功率太小
电源线太细时

网友C:
星-三角启动是一种降压启动方式.电动机在启动时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为了降低启动电流,避免电流太大给电动机和供电线路带来破坏,一般5千瓦以上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都采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D:
想用就用拉,没人拦着你啊

网友E:
降压启动  是用在保护电网的  当电动机的容量达到电网容量20~30以上的时候  就应当考虑降压启动 重而避免电动机直接启动时的启动电流过大 对电网以及同电网中的其他用电器造成损害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F:
对,作用之一就是防止其他设备跳闸

网友G(2006-03-07):
这大的用处就是降压启动

网友H(2006-04-18):
主要与变压器容量有关,星三角是降压启动,但它的力矩也减小为1/3,所以只适用于轻载启动,望注意.

网友I:
是的一般是电机的功率大于变压器容亮的20%就要用降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