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6):
就是电动机在星-角启动的时候,在星变成角后,其三角接法是怎么接才能保证电机正转呢?是U1---V2,V1---W2,W1---U2;还是U1---W2,V1---U2,W1---V2呢?

网友A:
是U1---W2,V1---U2,W1---V2

网友B(2006-04-05):
只要电机的首尾不弄混了,一般不会出现星启动正转,转换成三角后会反转.

网友C:
2楼说对,是U1---W2,V1---U2,W1---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