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帮忙小弟一下

楼主(2006-01-26):
各位师傅,小弟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希望各位师傅帮帮忙啊.,
那个三菱输入点如果是常闭,那么在编程里面是不是要换成常开点啊,还是常闭(像OMRON一样啊`!)

网友A:
如果你要常开的话,你就用常闭!

网友B:
你把电脑与plc连接上,用plc地在线功能编一段小程序看看是常闭点还是常开点合适一试就明白了。

网友C:
任何一个输入点都可以有两种形态存在,常开或常闭,根据需要任意选择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啊,我想问一下,如果外部接线是常闭输入,在PC里面的编一个常开点,是不是PC一得电就接通了,还是要外部动作才得电啊

网友D:
当然是与你的需要是相反的啊,不然触点动作之后不是?????

网友E:
外部和内部不是一回事

网友F:
楼主这位兄弟没有理解好PLC外部输入接线和内部触点之间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