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保护

楼主(2006-01-27):
变频器控制两台1.5千瓦的电机,怎样防止电机线短路或接地而烧毁变频器呢?请教高人!!!

网友A:
变频器应该自己会保护吧?

网友B:
变频器是个功能比较全面的驱动部件,它有短路及对地等保护,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控制操作器会给你显示一个故障代码,你可以根据代码来进行处理.

网友C:
OK
本身自带保护的

网友D:
此话可能不完全正确咯,各位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经常听见哪里烧了机子呢?

网友E:
变频器自身保护功能齐全,不必画蛇添足,

网友F:
建议你搞个西门子的变频器。。保管性能好~~~~~

网友G:
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很全面,真的不必画蛇添足了

网友H:
一拖二的话建议给电机加装热偶

楼主:
已经烧过十几台了,LG的,

网友I:
变频器对电机线短路或接地,保护不是很好的
igbt击穿仅需几毫秒,程序来不及关断igbt就已经击穿了

网友C(2008-07-11):
还是要用保护。我就遇到过松下变频器,短路把变频器烧坏了。
也许可能是松下的不怎么好,还不如爱德力的实用。

网友J:
不必画蛇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