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7):
某台液压设备需要控制一个阀板的角度,阀板主轴安装有一台角度仪;

液压设备控制输出只有正、反向运行两个换向阀;

请教高手如何编制程序实现阀板任一角度的输出控制???

要求换向阀的动作不能太频繁!!!我使用普通的PID控制效果很不好!

因为是离散型的输出!

楼主:
这个功能好像是过程仪表完成的功能!

楼主:
是问题太简单吗?还是高手都忙着过年!?

网友A:
能不能加装位置编码器

楼主:
使用编码器与步进电机是最佳组合!

网友A:
你采用离散量怎样控制步进电机?难道用脉冲输出吗?这个用不着PID吧?用伺服就行了吧?!
如果你采用了位置编码器的话,用步进电机来转动的话,用脉冲数就可以控制角度了啊,并可以很精确的啊?!

楼主:
我是使用液压推杆完成的!

楼主:
与这篇文章的角度控制类似!我承认他是一片难得的好文章!

http://www.servo.hk/detail.asp?id=3673

难道非得使用比例调节阀????

网友A:
不清楚你设备的构造,都不知道怎样说

楼主:
引用 楼主:
某台液压设备需要控制一个阀板的角度,阀板主轴安装有一台角度仪;

液压设备控制输出只有正、反向运行两个换向阀;

请教高手如何编制程序实现阀板任一角度的输出控制???

要求换向阀的动作不能太频繁!!!我使用普通的PID控制效果很不好!

因为是离散型的输出!

系统图

网友A:
要控制一个设备的最终状态,就必须有仪器能同步检测动作的量,这个量可以是电流\电压\电阻;但要用PLC控制就必须最终转换为PLC所需的模拟量.不知你的这个系统,有无这样的检测设备,没有的话能不能增加,否则你又如何同步监测设备的动作位置?

楼主:
呵呵!当然啦!我的检测是通过角位仪得到的!

网友A:
那你角位仪是以什么信号输的?是电流?电阻?还是电压?

网友A:
除非你的油缸的移动是匀速的,否则用这种电磁阀很难达到很高的精度。你能不能在进电磁阀之前加一个调节阀,用4-20mA来控制流量的电磁阀。

网友A:
如果油缸的移动是匀速并且不太快的话,你可以计算出每转一个角度所花的时间,来配合你的角度仪进行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的油缸的移动是匀速的,否则用这种电磁阀很难达到很高的精度。你能不能在进电磁阀之前加一个调节阀,用4-20mA来控制流量的电磁阀。

1\角度信号是电流型的!
2\气人就是这点,机械设备不是我选的,那人是个外行,硬要我来完成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油缸的移动是匀速并且不太快的话,你可以计算出每转一个角度所花的时间,来配合你的角度仪进行调节。

我的控制是:调节的速度可以通过截流阀来控制,角度也不大(0-57度);
运动基本算是匀速;

你能再详细解释一下你的控制思路吗?

网友A:
你控制的精度要达到什么程度,如果不是要术太高的话,你把0-57度所对应的电流分成:如果要0.1度精度的话,就分成570等份,就是:(57度的电流值-0度的电流值)/570,将这个数做为单位,你如果要在10度停的话,就在你的控制程序中加入一个判断语句,在等于:10*(57度的电流值-0度的电流值)/570的时候就停止输出,再加入一个系数,以消除油缸的滞后,我看应该可以。

网友A:
这就要求你的角度仪非常的稳定,不能在转动的过程中有太大的波动。

网友A:
要不就把你的角度仪改成位置编码器,那就更简单了。

楼主:
已经晚了!我的现状就是这样!

我使用的方法是根据“带死区的滞环特性曲线”编出来的控制方法!这样可以自动锁定控制的输出量,滤除不良的信号!可是控制的效果经过模拟并不是太理想!

我们的两种方法类似,你还有别的方法吗?

另外最让我头痛的问题居然是角位仪,它的抗干扰能力太差,经常受到控制箱其他电气动作而归零,接地我也作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晕啊!看来得学机械,这样一个人说话算不必那么麻烦!

网友B:
您可以用光栅尺来控制,当然这样成本会比较高,如果想低价可以用类似直线电阻来实现,好的也较高价,这样应当可以满足,象好多注塑机的模具位置就是这样控制的

陈永人13056769505

宁波江北中川自动化

宁波台达产品总代理

楼主:
能不能讲一下你的“直线电阻”的控制思路?

网友A:
所谓的直线电阻,怕不就是象一个直线电位器一样的东东?

网友A:
你的角度仪是什么型号的?我在网上看了几个,外形很像欧姆龙的位置传感器,但位置传感器是光电的应该抗干扰性比你的角度仪强吧,如果你们老板肯花钱的话,不如改成位置传感器算了,不用那么烦人了!!!

网友A:
现在的焦点是你的角度仪,这么重要的反馈元件竟然不稳定,那么不论老哥你怎样花心思都没有用了,这个你应该有体会的.要么要换掉它,要么不要管了.

楼主:
呵呵!!!

没办法,最好自己当老板!

楼主:
还有好一点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