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6-01-28):
我们这拉的是三相四线
但是电压不平稳,BC相今天早上达到了460V的电压.
现在有个三相电机损坏了.
就电压过高的问题跟电力部门联系过`
他们说无法调下来.椐体我也不是很清楚了.
请问一下`如果三相电机一直工作在这种电压下对电机有影响吗?

网友A:
超过10%就不符合额定电压了。

网友B:
2相460V我自己是没有遇见过,好象是不大可能的。
现在工业用电一般是在380——400V。
就算三相不平衡,A,B,C,那你的零线是摆设啊?????按道理说,多余的电流是会从零线平衡的。我不顶你的。

网友C:
严重的三相不平恒,

网友D:
把变压器调下来不就行了吗???/
调到3档上

楼主:
我用万用表实测的数据如下:
A相与0线=235V
B相与0线=245V
C相与0线=260V

这算正常吗??别的电器都是用单相的了。只有一个电机是用三相的。

楼主:
经过供电所来查发现是变压器坏了.现在换新的变压器,电压已经正常.
但是我们单位这次损失惨重.坏了几个三相电机.一个就是几千块.

网友E:
出现这种问题应该由供电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