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8):
第一次使用三菱FX1N,程序写入时显示.1%,2%......100%。可使用时什么也没有。程序读出是同样的显示,可是显示的是一张“白纸”。什么也没有。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吧?非常感谢!

网友A:
编程时PLC型号选择没有

网友B:
可能是你打开了多个窗口;

楼主:
选择没有错,不过我用的是演示(刻录)版,有关系吗?不过我用OMRON的演示版可以

楼主:
这个FX1-40MR-001是我从设备上拆下的,被人编过,是不是与这有关?

楼主:
现在好了。输入端加24V信号时,没有反应呀,没一个指示灯亮。PLC坏了吗?请大师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