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的系统报警

楼主(2006-01-29):
一台FANUC加工中心 系统是31i的
启动后几十秒钟之后出现黑屏并出现系统报警
报警号是ALM002
把CPU卡 轴控制卡所有的卡都换了还是不可以
就差主板没换了
你们谁遇到过这种现象吗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你ALM0002  是什么意思, 我们原来也有过一次,后来北京FANUC来人 更换了电源主板上的电源模块 就好了,  你先测一下   显示器是的+24V电压..

网友B(2007-11-12):
现在有18I的FANUC龙门是日本三菱的   直角头撞坏了  就是不角尺了   请教除了送回小日本之外有谁可以帮我搞定     电话:13527533663       zcbggg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