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06-01-29):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国产变频器那家的质量.性能价格有优势
是用在注塑机械上的

网友A:
都差不多,便宜是够便宜.质量都一般,功能都很烂.

网友B:
没有用过国产的 还是用国外品牌吧 用着放心

网友C:
国产是把国外的器件重新包装一下,加上说明,可以用。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