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30):
本人用的是10点的,前几天从网上下载KGL-WIN,安装上去后可以编程,但按照书上用改装的R232电缆怎么也输不入程序到PLC中去,请问那位大侠知道?可否告知!谢谢!

网友A:
1,请确认电缆是对的,就是交叉的对不对
2,请确认选择开关在什么位置,不能在run位置
3,请确认com口设置,看接口在KGL-WIN中设置
4,请确认cnet i/f  开关设置,一般在off位置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已经可以接得上了。谢谢!!!!!!!!

网友B(2007-07-27):
我是初次使用ls K120S  k7M-DR60U PLC  请向各位大师求教
  怎么和kgl win连接不到

网友C:
看看com口选择的多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