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1):
原程序里引用的背景数据块的DB点,如:db204.dbx1.2,现在需要修改程序,我同样是引用,怎么就不可以了,我复制粘贴都不可以,原程序是怎么加的

网友A:
不懂,是寻址吗

网友B:
背景数据块是与FB块相连接的,通过改变FB中定义的变量就可以修改相应的背景数据块了

网友C:
如果是按你在上面写的db204.dbx1.2,是共享数据块上的数据,不是背景数据块的数据。

楼主:
可能是我说的不对???
例如:db204.dbx1.2 是 FB111 的背景数据块
原程序中标识在一个开点----||----,现在我要在其它地方引用该点,可是提示错误,我复制粘贴也不可以啊

网友D:
你是在主程序中引用还是在哪个功能块中引用?

网友D:
原来的引用又是在哪里引用?

网友E:
你说的db204.dbx1.2如果是用在位上,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