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来救火

楼主(2006-02-02):
现有 fx1s一台,在运行过程中,有时会没有输出,或者有一次输出,就自己停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看一下是不是哪儿的信号不到位啊

楼主:
送电,有输出,但有时候就自己停了,有时候又没有问题,还有,有时候有一个点没有输出,但其他的有输出

网友B:
程序是否有问题,或者输出部分那个点硬件损坏了,特别是继电器输出的型号

网友C: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或是软元件设置有问题,在线监控一下.

网友D:
如2楼说的,检查输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