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2):
有那位前辈能解释一下:使用KENWOOD对讲机能引起空气开关跳了?困惑?

网友A:
是有可能的。空气开关的动作实际上是由线圈控制,如果对讲机的发射功率够大,而空气开关的抗电磁干扰能力差时,有可能引起线圈内流过的电流强度增大。

网友B:
用的什么空气开关阿

网友C:
我看发射功率随便怎么大,也不会引起线圈误动作啊,如果可以的话,电能可以实现不用电线传输,就用无线电传输,这可是科学的尖端技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看发射功率随便怎么大,也不会引起线圈误动作啊,如果可以的话,电能可以实现不用电线传输,就用无线电传输,这可是科学的尖端技术啊,
这是两回事。当空开处于满负荷工作时,不需要多大电流就可以使它断开的。高频电磁波作用于电磁线圈时可以感应出很高的电压。

网友D:
可能与电源回路里有谐波有关

楼主:
关于这个空气开关我忘记是什么牌子的了,但是我注意到他是C60,而且负载并不是很大,只是供收费亭内外的照明和一个2000瓦的电暖器,而且其他的收费亭使用对讲就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我不是搞这的,实在不明白,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改天我把空气开关的详细信息给大家弄来,谢了!

楼主:
大家好:空气开关:CHNT  GZ47CE-63  C60。谢谢

网友E:
楼主,建议你用钳型表测量一下对讲机发射时,钳型表感应出的电流数!
呵呵~
我曾遇到过这样类似的问题,我和一同事校验设备旁边的电流表的准确度,他在设备旁边看电流表,我到配电室用钳型表测量该设备的电流数目,然后用对讲机对表。当我按动对讲机的发射键时,钳型表的指示明显升高!当时还以为设备出现了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但是应该有影响,只不过没有那么大吧,而且其他地方都好着啊,回去一定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