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2):
各位前辈们好,小弟所在的工厂自己做了一台淬火机床。本机床就一个进给轴,选用西门子的802C系统和611驱动器以及IFK7的伺服电机。
我已经把PLC程序编好了,定义的是X轴有输出。但是把系统和驱动器电机连好后,电机依然是不会动。后求助西门子热线被告之,需设置机床数据,轴数据等参数。
因为小弟以前没有搞过,且各种数据太多。不知这麽多的参数中哪些需要设置,请请前辈们给予指点,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我一直在用802做淬火机床,欢迎交流,你是哪里的?

网友A:
首先设置参数让轴动起来,如果你用车床初始化文件,X轴走的距离是显示的一半,须设置,接着要定义很多M指令,比如,功率选择,加热启动,加热停止,喷水开,喷水关等等。。。
因为是单轴,还有回零问题。。。

楼主:
我是河北保定的,谢谢老电工的解答。M指令我已经定义过了。我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设置哪些参数才能让轴动起来!!

楼主:
顺便问一句,老电工您是哪里的????

网友A:
首先,根据简明手册配置轴参数,注意,802c和802S是同一本手册,参数不要搞混淆了,有些参数含义不同,其次,用SIMOCOM U配置611U,PLC编程无误应该轴就可以动起来。我在湖北

网友B:
老电工,留个邮箱,我想跟你交流一下,
magiczhx@163.com

网友C(2008-06-07):
我想问下 802C    标准面板 程序怎么控制   邮箱 7844897@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