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压器的散热

楼主(2006-02-02):
请问:1250KVA的干式变压器的散热风扇是不是到了不起100度才起动?

网友A:
请教
    100kv无功功率补偿器的价格?哪儿的产品好?哪个大虾知道?谢谢.

网友B:
你说的温度是可以调节的,我们厂里设定的是90度报警信号输出并自动启动散热风扇,到140度,十秒后(时间也可以设定)高压跳闸,具体你可以看一下变压器箱体上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