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6-02-02):
S7-300 400的CPU自带集成的输入输出点是怎么确定地址的?第四槽中的地址是不是就要往后移?谢谢!

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啊?我以前接触到的都是CPU不带IO集成块的。好象有过,只是维修,按已标地址查,没注意啊。请大家告诉我一下啊。

网友A:
你看看硬件组态中的地址分配不就知道了嘛

楼主:
谢谢!知道了。
我在本站下载仿真软件安装后,原中文版的编程软件成了英文版的。这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