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2):
delphi中怎样获取系统右下角的的时间,然后显示在窗口中
就是说,窗口中的这个组件显示的时间总是和系统的一样

谢谢了。。。
我是一名高一的中学生,刚学delphi不久,想动手做一个软件,想不到经验不够,到这里就卡住了
各位叔叔伯伯一定要帮忙呀!!
{====================}
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想再问一个:我想用inputbox函数来实现‘输入密码‘的对话框,
怎样才能是输入东西在窗口里显示为‘*’呀???
帮帮我呀~~~

网友A:
Time()就是系统的时间,你将他的值用定时器传给标签控件就OK了。或者有现成的控件多。inputbox应没有这个功能,你要别加一窗口,加入编辑控件,设置编辑控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