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2):
各位大侠,新年好!
    我是个新手,想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我公司现在的几台加工中心加工零件都是通过电脑和加工中心连接在线加工的,请问能不能在加工中心中加一个单板机,通过读取U盘上已经编好的程序,送到加工中心进行加工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好像国外的MC/NC也都是靠电脑的吧?你用你家的计算器上网不?

楼主:
三菱公司可以提供加装接收USB数据的控制系统和板子,要10000多。
希望高手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者不能解决的理由,谢谢了!

网友B:
早就有类似这样的产品了

楼主:
请问哪有卖,多少米一块?谢谢

网友B:
我原来的公司就有相似的东西,它是用的24C02还是5045做的数据盒我都有点记不得了,那时U盘好象还没有。电脑是用DEPHI写的界面,通过打印机接口传输到那个数据盒,然后把数据盒取下来插到机器的单片机控制板上,单片机读出再存储就可以了。做那个东西的是几个牛人。

网友B:
现在的U盘存储量那么大,应该能做出来的,只是我不会

网友C:
用单片机做一接口,读去U盘的加工程序,并传送给机床。我可帮你,
我的联系:shuangmucc@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