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3):
电动机负载过重与电源电压低,造成启动不起,两者如何区分????

楼主:
破碎机用JO2型4极30千瓦电机,启动之前电压正常,启动时电压大幅度下降,启动困难,
运转不起,判断不请是线路原因,还是负载问题。但是,去掉皮带,空载运转电机正常,
考虑不是电机问题。
此设备停产以前正常使用,考虑线路问题,感到无处下手查找原因,还怕负载有问题,
因为负载过大和线路压降,都会造成启动困难和电压过低,考虑压降重新架线,会过于麻烦
两者如何区分,先不考虑负载问题
望高人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A:
是否欠电压不可以从电机侧测量吗?
如果负载太大,应该检查负载情况、机械抱闸,堵转等。正常可以加大启动时转矩提升量!

网友B:
以电流来区分!你以前用的正常,那么线路容量问题不大,但可查线路某相有无接触不良。对这种情况,我们一股是检查机械。

网友C:
判断方法
1)检查电动机是否完好!
2)确定启动器可靠无误
3)用钳形电流表和电压表检查起动电流,电压变化,记下曲线来
4)将上述参数与电动机额定参数做比较,并查是否是额定电流4-7倍
5)如果超过7倍转不起来,是负载问题,反之是线路

网友D:
1.首先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2.检查电机机械部分是否正常,如果以前使用正常,主要原因可能不是电机
3.检查启动部分是否正常
4.检查破碎机运转部分是否运转灵活,这可能是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