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3):
电机启动困难,经测量电压过低。但启动之前电压正常,怎样区分是电源问题,还是负载问题????????????????????

网友A:
是个什么电机呀????

网友B:
到底是启动困难还是启动后电压过低
讲清楚

网友C:
别管是啥电机,把负载去掉在看看啊!

网友D:
先测一下马达的绝缘度,可能马达有问题,电流大吗?如果原先正常,现在启动电压太低过流的话多数马达不对

楼主:
破碎机用JO2型4极30千瓦电机,启动之前电压正常,启动时电压大幅度下降,启动困难,
运转不起,判断不请是线路原因,还是负载问题。但是,去掉皮带,空载运转电机正常,
考虑不是电机问题。
此设备停产以前正常使用,考虑线路问题,感到无处下手查找原因,还怕负载有问题,
因为负载过大和线路压降,都会造成启动困难和电压过低,考虑压降重新架线,会过于麻烦
两者如何区分,先不考虑负载问题
望高人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E:
请问你的电机是否用了"软起动器".负载的电线是多大!

网友F:
应该是电机问题,  为什么取掉皮带就能正常运转?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测量的电压是准确的就接上另一负载看看, 我原来碰见过 一中问题, 当带上负载时 电机就不能启动,后来发现是,一答上皮带,转子就偏移, 以至 电机定子和转子 磁力错开, 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