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助小女子.

楼主(2006-02-03):
小女子的家中有一漏电保护开关最近经常跳闸(家里的用电器不是很多,而且我把所有的电器插头都拔掉了还是会跳闸)本已为自己学过两三年的电工可以搞定.搞了半天还是不行啊!望各位大哥大姐们帮帮我.我家有4个房间不知道究竟是那个房间漏电了,应该这么检查才能找出问题.谢谢!

网友A:
可能是那个房间的电路短路或者漏电严重,在开关盒那边一个一个房间的开,如果跳闸就可以确定是那个房间,在进一步去查插座。呵呵,要小心哦!

楼主:
忘了说明一下我家有两个漏电保护开关一个控制开关一个控制插座的.就是控制插座的漏电保护开关会跳闸.

网友B:
查查卫生间和橱房的插座

网友C:
不一定是漏电或短路造成的,有可能是漏电开关有问题,主要原因是受高频干扰造成的,比如像电子镇流器,还有是电磁干扰,向冰箱启动洗衣机都会产生电磁干扰,我建议你更换一个漏电开关,问题有可能解决。

网友D:
保护地线和零线没分清楚

网友E:
4楼说的好
可能是你的有问题

网友F:
检查一下插座接好了不?接地没接正确.

网友G:
把跳闸的漏电保护器的出线端的两根线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H:
还有一种可能,看看你的开关上端接触怎么样,接触不好也可能造成这样,我就碰到这种`!@

网友I:
可能是开关本身的质量问题,你把两个开关互换一下,就可以知道是电路问题还是它本身有问题

网友J:
9楼的说得对,我租的的也是。
1,检查开关上的接线松了没有,有的话拧紧。
2,拔下所有电器,合闸。
还不行就换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