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3):
我在阿联酋的一家公司负责二台来自中国的制冰机设备,制冰机用的是S7-200,226的CPU,我找了一个224的CPU(DC/DC/DC)来学习,我没有西
门子的原装232的连接线,(当地买要600元),我就在电脑市场花50元买了一条232转USB的
连接线,一接上,PLC就冒烟了,我懵了.还好,拆开PLC,发现只烧了一个贴片电阻(好像是起
保险作用的),无大碍!后,一测232-USB连接线的232端,1-7-8,4-6是短接的,而西门子
CUP224的232口的7脚有23伏,惨呀!!!
     我又买来一条直连232线(就是一端是232公,另一端是232母),一接上,我的笔记本
就黑屏了,我按下开机键开机,刚过自检,又黑了.然后闻到一股臭味.完了!!!赶紧拔电
源!!!后发现笔记本的串口死了,更惨呀!!!IBM的机子呀(后来想起来,应该是PLC的23伏进
了笔记本,拆开那条花30元买来的232线,果然不错!)
     我还有什么招呀?我查了制冰机上的CPU266与触摸屏的连接线(是232的直连线),连
接方式是:5-5,8-1,3-2.只用了3线!5脚是地,那8脚和3脚应该就分别是PLC的发送和接收
脚,1脚和2脚分别是触摸屏的的发送和接收脚?(兄弟,你说是吗???)
     我又按照上面的连接方式,自己焊了一根232直连线,把我的CUP224与另一台电脑相
连(我的笔记本串口已经死了!),不行!!!再通过USB转232线接我的笔记本,不行!花了几天
时间更改软件的设置还是不行.(我用的软件是STEP 7-Micro/WIN V4.0.0.81E,安装时全
是默认的)
    我把制冰机的触摸屏与CUP226断开,触摸屏显示"与PLC通信中断",然后我把我的
CUP224与触摸屏相连,"与PLC通信中断"不再显示,但是原本在触摸屏上该显示数字的地方
,显示的是****,我想,我的CPU224还是与触摸屏建立了通信,只是它与CPU226运行的是不
同程序而已.(兄弟,这样理解对不对???)
    后来,制冰机生产厂家的工程师跟我说,我得把220伏接上行,考虑了好久,我在下排
的L+和M端上接上220伏,"叭"一声,全玩完了!!!
    还好,后接上24伏,PLC还运行!!!
    后,又把《S7-200中文系统手册》看了一遍。发现我范的错误可能是:我先把问题
想简单了,后来又把问题搞复杂了。
    诸位,我的遭遇诉说完了,是兄弟的话,就回复,或者在我的QQ:348746427上给
我留几句忠告。本人感激不尽!!!

楼主:
我后来又用SIEMENS的原装232-485线,再连我的232-USB线(我的IBM的232死掉了),我在软件里点上传,没反应(显示通信错误),再点“双击刷新”,WINDOWS系统就忽然出现兰屏关机了。惨。
     我解剖了232-USB线,里面有两个双排的贴片IC,型号全部被打磨掉了,这线在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的是: Sw

楼主:
这线在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的是: Semitech USB-HID->COM device(com1),驱动文件中有一个文件是:HIDCOM.inf ( 大小5k)

网友A:
想表达啥?
西门子S7-200是R485接口的,D9接口提供24V电源。

网友B:
兄弟,首先,S7-200的通讯口是RS485而非RS232的;其次,它的供电应该是DC24V,你直接供AC220只能说你智啊

网友B:
兄弟,首先,S7-200的通讯口是RS485而非RS232的;其次,它的供电应该是DC24V,你直接供AC220只能说你弱智啊

网友C:
凡事三思而后行

网友D:
不懂发个贴会有好心人帮助

网友E:
象你这样最好买个原装电缆,就不会这样了呀!

网友F:
200的PLC是485口,与232口的针脚定义、电平定义都不相同,用232电缆直接去联肯定会出问题的。以后还是先看手册,弄清楚了再自己动手的好。如果看手册还不清楚的话,就用原装的吧,省事还保险,堂堂一个大厂,还差那根电缆钱么?

网友G:
最好用原装的,实在没办法了自已焊一根.

网友H:
与电脑连的话需要一条PC-PPI电缆,因为S7-200的接口是RS485的,所以你用232的直接连是不可能通讯的;
  还是买条PC-PPI的电缆吧;
  无论是烧坏电脑的COM口还是CPU的通讯口,损失都比一条电缆的价格要多得多;

网友I:
表示同情

网友J:
严重同情,并由衷发笑,不好意思,兄弟,还是要好好看资料呀

网友K:
不是原裝吃的虧

网友L:
唉   同情你丫
交学费
下次就好了

楼主:
感谢各位指教,!!!

网友M:
原装线在哪里能买到型号是什么?
dtyqdzy@163.com

网友M:
我有一块西门子S7-200PLC,CPU为221原装线在哪里买到,型号是什么
发邮件dtyqdzy@163.com

网友N:
哎。说你啥好呢!?说你笨吧,你自己想的也不少,做的也不少了。可是你连485和232都没清楚????!!!!说你不笨吧,你怎么拿IBM去搞实验呢?用神州就行了啊!!4888笔记本电脑抱回家啊!!!哎。没啥说的了。

网友O:
你没有弄清楚通讯端子的硬件特性,不应该去乱试!!!!
这次算是交学费吧

网友P:
把DC24V的接AC220
不烧你烧谁啊~
下次弄个DC24保险丝然后在接

网友Q:
首先对楼主表示由衷的同情!然后实在忍不住想笑!让我想起《小鬼当家》里那些坏人的傻傻表现,但对楼主决没有讥笑之意!还有就是很心疼那IBM的笔记本......

网友R:
不知道你是怎么搞的!!!我用笔记本通过USB转串口与S7-200PLC CPU226通讯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一次成功!不过我用的是西门子公司的原装通讯电缆!

网友R:
再说一句,我用的是西门子公司的PC/PPI通讯电缆!

网友S:
哥们厉害,方法多!有胆量!佩服!
以后注意,多看看资料,我也烧过一次200的保护贴片,在昏暗的灯光下把8端焊到了7端,还好短接后还能用。要不在那举目无亲的现场就抓瞎了。

网友T:
所以我们搞技术的必须大胆猜测,小心求证呀!
血的教训!

网友U:
三思而后行

网友V:
表示同情,两点忠告:一是不要去像阿联酋那样的国家出差,二要事先做好准备工作。

网友W:
呵呵,我看着觉得楼主你真够强的。

网友X:
猛,猛,猛-----你连西门子具体是什么端口都不知道,就干那样整。服了你了。只能说你猛。

网友X:
猛,猛,猛---你连西门子是什么口都不知到,就干那样整。我服了你了。只能说你猛!

网友Y:
笔记本电脑串口:笔记本串口卡(PCMCIA转串口)

1 USB转串口,兼容性稍差,价格便宜,不能连接PLC等,可满足部分需求。
2 端口复制器、扩展圬兼容性好,价高。
3 PCMCIA串口卡,兼容性好,可连接PLC等工控设备,性价比高:)
好像http://www.peijian.com.cn 上有介绍,你可以去看看,看能否帮到你

pcmcia转串口卡   pcmcia 串口   pcmcia串口卡   pcmcia转串口   笔记本 串口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的笔记本   带串口的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 232串口  笔记本电脑 串口   带串口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脑外接串口   笔记本 串口   带串口的笔记本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笔记本   惠普笔记本 串口  笔记本pcmcia串口卡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的笔记本   带串口的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 232串口   笔记本转串口 笔记本串口和并口   usb 串口 笔记本   ibm笔记本串口   笔记本电脑 串口 pcmcia转串口卡   pcmcia转串口   串口卡   多串口卡   双串口卡 笔记本串口卡   串口硬盘安装保护卡   串口阵列卡   串口卡驱动  带串口的笔记本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 并口 串口   带串口笔记本 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   ibm 笔记本 串口   笔记本电脑 串口   惠普笔记本 串口   pcmcia转串口 pcmcia转串口卡   串口   串口通信   串口硬盘 串口调试助手   usb转串口   串口调试   串口服务器  argosy 串口卡   笔记本 串口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笔记本电脑   带串口的笔记本 带串口笔记本   笔记本 并口 串口   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   ibm 笔记本 串口 标准串口(9pin)奥格赛 阿高斯

网友Z:
不会弄你就不会先上论坛求教一下?真拿你没辙。忍不住想笑。可怜阿IBM

网友AA(2006-03-05):
不是打击你,你可以改行了!

网友AB:
有点意思

网友AC:
血的教训

网友AD:
用一个RS232-RS485的转换器,电子城很多,上次买了一个36块,找一个9针D型头,485+接3,485-接8,可以和S7200通讯。成本40块。

网友AE:
感觉你的理论知识一塌糊涂,读书的时候没有好好读吧?尽是些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