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4):
我现在工控机用的是组态王软件,就是现在不知道怎么设置与profibus连接上,仪表是profibus协议的,就是通过什么在组态王把数据模拟量采上来,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不怎么怎么做才好,希望各位大侠帮助一下,在这谢了!!!1

网友A:
Profibus包括两线制串行接线方式和Profibus协议,先把线接好了,接到计算机上的Profibus网卡上,调出组态王Profibus设备调试一下就可以了。
有问题打电话01067942207
找梁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