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5):
请教各位高手:直流电机启动不能匀速启动,调整外围滑动变阻器(平时用来调速)可以启动,但是是突然达到最快的速度,请各位高手指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请问用的是什么控制系统?电极规格多少?

网友B:
请检查测速反馈线是否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