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5):
请教:GP数据传输使用配方方法,用串口线将GP与PC的com1连接。操作GP,可PC中的串口检测软件检测不到任何数据是什么原因阿?

楼主:
GP型号是ST401

网友A:
你是不是将GP灌入配方类工程,然后选择了某类PLC,在将GP通讯口(你选择的那个口)和PC的口正确的连接(引脚功能连接的正确),并连接到PC的串口,在用类似超级终端的串口调试软件对GP动做后的数据?

可以到这聊  20974987,不过是新开的群,还没几个人,只能等下班后才看得到人.

楼主:
401的通讯口就是232型的,直接可以和计算机串口接在一起,PLC类型我在软件中选成其他类型.通过操作GP来看在PC上运行的检测软件是否有反应.操作过程中,GP原先有报错现象,修改后不报错,可PC上就是没反应.而且可以肯定数据可以传输到SRAM中,就是SRAM到PC过程中可能出了问题.哪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吧.

网友B:
你这种方式理论上是行不通的,至少也要GP实现正常通讯下才会发送数据.你首先采用模拟方式,然后再传输配方试试看.如果不行那就是你配方搞错了

网友C(2006-09-03):
程序上载的问题。
用7.0版的软件上载GP37W-BG11-24屏的程序后,显示程序容量,但是打开啥也没有。而打开GP37W2-BG41-24时正常。请教各位问题出在哪?该怎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