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5):
各位前辈,我是新毕业的菜鸟,我们的伺服电机转动时有很大的响声,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有多大啊?
有声音很正常啊

楼主:
绝对不是正常的声音,有点压缩机的声音,但是要大很多!!有的人说里面的轴承的钢珠烂了,可是到现在还是没有确定是什么原因!!

网友B(2006-03-11):
是不是机械共振?驱动器可以调整避开共振点的。

网友C:
可能是电机参数设置的问题。可以重设电机的速度环增益,位置增益,积分时间等。。。

网友D:
应该是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有问题,检查参数

网友E:
伺服电机工作时候声音应该很小,不象步进电机的鸣叫声
如果伺服工作时候有杂音肯定就是电机故障了

网友F(2006-09-14):
估计是刹车没打开

网友G:
如果电机没坏的话,应该是增益问题.手动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