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5):
不知道编程该怎么编?

网友A:
用高速计数!

网友B:
你的光栅尺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有些好象是说模拟量信号吧

楼主:
想差90度的5V 2相方波。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网友C:
没有看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信号,你说的是数字信号吧,选择可以接编码器PLC就可以接了

网友D(2010-04-01):
用 MHM-02B  TTL 转 PLC ,光栅尺信号转为PLC 信号就可以了。

MHM-02A/B 高速光电耦合器 高速光栅隔离器
MHM-02A  PLC 转 PLC
MHM-02B  TTL 转 PLC
MHM-02AT PLC 转 TTL
MHM-02BT TTL 转 T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