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2-05):
请问各位高手。演示版的软件为什么图形里面连熔断器都没有。是不是这就是所谓的限制?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A:
演示版的限制是,他限制了你在方案中使用的电气符号的数量(40个)。而你说的问题是因为演示版本里只有一小部分的GB4728的符号库和一部份的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