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5):
大家好。60W三相感应电机。是否可用单相电220V。再加上电容。行不行,
我试过了短时间,是可以的。不过长期用可以不。?谢谢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电容大小怎么算。

网友A:
最好来正规的3相电源。

网友B:
同意2楼

网友C:
吃饱没事做

网友D:
一般三相电机改单相用要考虑功率和输出扭矩的问题,改了后这二者都相应降低了。

另外,我不认为这是吃饱了没事做。

网友E:
查看2003年电子报上册107页,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单相运行一文。上面有很详细的介绍。

楼主:
[讨论]
谢谢你!
我是有遇到这种情况,有时条件限制。没办法将就用才行。应该有科学根据吧。
希望大家多提些意见。

楼主(2008-07-21):
话不能像你那样说.技术要相互交流的嘛.

没做过就不要乱发表言论..
那你有见过单相220V马达.不用电容.直接用单相变频器驱动单相马达.
输出为3相220V
我们这里经常用.还没有出过问题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F:
加个单相小功率的100W变频器;
或换个电机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