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5):
我新买了一台PG2301-LC41-24V,象与PLC连接。请问连接时要注意那些问题?在连接时PG内部需要重新设定那些项目?谢谢

网友A:
如果你买的是Pro-face的产品的话,没有PG2301-LC41-24V这个产品型号,正确的型号是GP2301-LG41-24V,首先你得确定用的那个品牌的PLC,然后根据GP-PRO里的Device Connection Manul做连接电缆,Direct Connect就没问题了

网友B:
GP的人机可以支持大部分品牌的PLC;
你首先要确定PLC的型号;

楼主:
对我的是GP2301-LG41-24V,打错了,呵呵。我连上安川的PLC,但后来我想去连接另一台机子的PLC却无法连接了,因为连接线不同。模块上面的插口也不一样,问一下,如果我把连接线换掉后可以连吗?(我想把原来GP型号为GSL-01 SUB 改成GP2301-LG41-24V的,但两者与PLC模块连接线是不一样的)

网友C:
连接不同的PLC需要制作相应的电缆。

电缆制作图在软件手册里可以找到的。

楼主:
风之力,在哪个软件手册里可以找到的????

网友C:
你需要用GP跟什么PLC通讯? 我可以帮你找图纸。

在GP的软件里有相应的通讯连接手册的。

楼主:
我跟安川的PLC通讯,具体模块的型号我给忘记了,等我查了告诉你。如果这个改造成功的话,有可能还要改造几台西门子的,GP还没买,不知道哪个类型的合适点?

楼主:
我那台是日本PATLITE触摸屏,型号为:GSL-01 SY。请问你们哪位有此型号的说明书啊,发给我好吗?谢谢  邮箱:rongel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