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5):
各位老师新年好!我在使用一台普传PI3000F3的变频器315KW 600A 拖动的引风机是315KW576A 的普通电机,运行到41HZ就达到电机的额定电流,再往上调就超电流了,引风机方面说经计算认为容量是够的,在38HZ时的电流电压分别是470A 275V ,请问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你好,你是用什么仪表测试的变频器的电流和电压的?一般的仪表是不能准确的测量变频器输出电流和电压的。在41A时,电机的温度高不高?如果不高的话,一般也就不会烧坏电机的。

楼主:
电流用数字表和变频器上的显示都差不多,电压是用万用表测的,电机的温度是不高,但再往上调到46HZ就达到变频器的1.2倍跳闸,也就是达不到50HZ,怎么办? 是不是由于变频器与风机的力矩曲线不吻合,经算38HZ是的变频器输出力矩是大于风机的平方减力矩的。(前提条件是风机在工频时力矩是够)

楼主:
有哪位老师能告诉我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吗?我急着要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B:
一个很好的工程问题实例,这是风机的设计问题,不是变频器的问题。引风机的风压太高,会引起电机的电流增大。检查进出风道是否流畅?截面积的大小是否合理?如果加大风机进出口与风道的截面积,可以将电机的电流降下来。

网友B:
一个最好的判断问题的方法:将变频器去掉,直接工频运行。看电机是否过流,如果是,就是风机设计的问题,如果不过流,变频器没调整好,或者变频器是垃圾。嘻嘻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最好的判断问题的方法:将变频器去掉,直接工频运行。看电机是否过流,如果是,就是风机设计的问题,如果不过流,变频器没调整好,或者变频器是垃圾。嘻嘻嘻。

请教,这么大的电机怎么直接工频运行?用软启动器?

网友D:
一般来说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还有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让变频器运行到50HZ呢?运行在41HZ不行吗?我们厂45KW风机如果将闸门全部打开电流到100A呢。现在运行在30多HZ,对节能,机械磨损,减小噪音都很好啊

网友E:
为什么要调至50hz?用转速表实测以下负荷处转速,风机属于平方转矩负载,过高转速是会使电流增大。

网友F(2011-02-22):
风机运行在低风压大风量的时候会造成电机过电流,严重的会烧坏电机或变频器,克服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在风机出口处装一档板限制风机的风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