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5):
请教西门子PLC编程高手,在西门子编程软件里可否有显示程序对V、M等的使用情况,也就是说可否知道程序现在使用了哪些寄存器。台达的编程软件里就有显示装置使用情况,一目了然,查阅很方便,可以避免重复使用同一个装置。请高手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
可以啊,使用交叉引用就可以显示你所使用的变量了

网友B:
当然有了,操作\参考数据\显示,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东东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还有一个问题请教,西门子S7-200与台达的TP04GAS2如何通讯吗?电缆该如何制作?

网友C:
不解,先顶起来

网友A:
问一下台达的技术支持

网友D(2006-08-25):
从文本显示器中输入一个数值,假设为“1”,为什么显示出来时65537,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E:
西门子的编程软件本身就带有此功能的
在交叉变量里可以看到的

网友D(2007-04-25):
我用tp518的串口卡与扫描器通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扫描器接上232时,扫描器的电源就断了,无法实现通讯,(扫描器直接插在电脑的232上通讯正常)请大虾指点,急用

网友F:
会不会两者的数据类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