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5):
在转速为1200r/min 时 电机功率不小于1KW
驱动恒转矩负载
可以正反转,速度恒定
重量最好小于5KG

网友A:
重量最好小于5KG?
过分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量最好小于5KG?
过分了吧
啥负载?

网友C:
重量最好小于5KG,电机功率不小于1KW。
看来只能考虑串极电机+减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