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5):
问个问题
我单位有一台 Y225S-4 ,37KW电机 采用了星-三角降压启动
正常运行时一般电流在55-60左右,最近老出现三相电流不平衡,电机发烫
三相电流分别是:A相67 B相59 C相58
本人以为是电机自身问题更换一台测试完好电流正常的新电机
电流依然是不平衡 A相高
请问各位大侠:有那些情况会造成这种情况??

谢谢!!!!!!!!!!!!!!!!!!!!!!!!!

网友A:
那肯定不是电机负载的问题
查看单相电上面有没有加负载

网友B:
先测量进线和电机上的三相电压看是否平衡,估计是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等接触不良引起的。祝你好运!

网友C:
重点检查主电路本身的问题。

网友D:
接触器触点不好

网友E:
主回路的问题,查一查

网友F:
是主电路的故障呀!你还不快些检查难道等着烧马达吗?快点检查接触器,开关,电源电缆接头,马达引接线等等发现老化的就要更换!没有其它问题,就是这一些!

网友G:
1、电源电压:估计不是,因为不止这一台在此线路上。
2、三相阻值:用电桥测三相阻值是否在误差范围内,估计不是此原因,因为你在上线时已试过。
3、电缆:是不是有漏电地方,即对地绝缘较低,可换电缆试试
4、B相、C相的头尾结线或电器元件虚!

网友G:
补:手摸电机机壳是否一边热一边不热,在某处,轻微扫膛,造成温度偏高,从而一相电流偏大,此在空载时不好试出!

网友H:
由上至下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