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楼主(2006-02-06):
PMW用什么可以打开啊!!!
请仁兄赐教!

网友A: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使用三菱的编程软件打开

楼主:
[原创]那仁兄还记得?
那请问仁兄还记得的是那种吗??
叫什么名字来着!!!
谢谢了!!

网友A:
以前的那种FX系列的编程软件

楼主:
没错!!
是FX系列的!!!
那用什么软件打开呢?
谢谢了

网友B:
用它:FXGPWIN
有下!!!

网友C:
用FXGPWIN就可以.

楼主:
谢谢了
谢谢各位仁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