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6):
我最近在用韩国autonics的五相混合步进电机带动一个直径450mm约25KG的盘子低速转动时(40RPM),停止时总出现来回摆动几次,但位置没有变化。请教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办法吗?使用电磁刹车可以吗?在下是新手,请各位不要见怪。

网友A:
停止时总出现来回摆动几次。。。。。。。。。。。。。。说明你的电机惯量选小了。
位置没有变化。。。。。。。。。。。。。。。。。。。。说明你的系统上带位置反馈器件。

网友B:
楼上朋友说的对,要不选用一下我们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肯定有适合您的:010-51657812-806江先生,www.zctq.com,价廉物美啊!

网友C:
不知道别瞎说,步进电机还选惯量?你当是伺服电机啊?

网友D(2006-03-08):
你所说的位置变化有多精确?
我知道两相的电机如果你得控制有要求归位的话,停止时是会震动,比如说停止时刚好转到A相处,通电模式要求到B相,转子转动到B相,就会有这种现象。应该是这种原因,经验所得,高手请批正!

网友E:
楼主,你用了细分吧?如果是细分后,停机时正好不是0.72度的整倍数时就会出现振动.我以前就是做AUTONICS,现在还做步进,欢迎交流.   13480957518

楼主:
我是用了细分的,楼上说的有道理啊.现在用电磁刹车让它急停车了,可是不知道对步进电机有没有损害?请楼上的高手指教.

网友F:
电机力矩选小了,制动器不会损坏步进电机,
小日本的步进系统有制动器,驱动器,步进电机一体化的

网友G:
应该是细分的问题。
我公司在上海,也是自己生产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有具体需求可以联系我!
automation control

网友H(2012-11-06):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具体什么原因,电机保持力矩选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