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6):
各位高手:

     我想请教的是  当Q0.0,   Q0.1当作脉冲输出的时候,如何可以时时的把它输出的脉冲数读出来呢??!!!

网友A:
你到底是用什么指令,产生脉冲的呢?

网友B:
把信号返回到高速脉冲输入端就可以自行监测脉冲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