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6):
各位师父:
     小徒收啦一台单相电机,是双电容的,还有一个离心开关
我知道是怎么接线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接,能说说原理吗?
     还有就是电容如何选择,是大一点的电容和离心开关串联,还是
小一点的呢?
    电机是1.1kw的
  请各位师父多多指点!!!!!!!!!!!

网友A:
容量大电压低的电容是起动电容,应和离心串联。

楼主:
多谢师父指点

网友B:
运行CBB60.30--35uf        起动CD60..200---400uf

网友C:
又学到了一点,谢谢。

网友D(2007-08-12):
[求助]
请问前辈,为什么起动和运行要用不同容量的电容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