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6):
由于天气寒冷,压力变送器冻了,结果电流信号显示超量程,是不是变送器冻坏了????为什么会冻坏?????
如何修理??

网友A:
好像就是温度的问题, 具体解决方法我还不清楚, 不好意思

网友B(2006-03-14):
天气寒冷压力变送器会冻坏的,结果电流信号显示超量程,是变送器冻坏了。要更换弹性元件。

网友C: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出现问题的原因很多,比如:检测液体时,管内结冰导致膨胀,压力传感器端肯定有过载现象。

网友D:
这个问题有点问题啊  有很多原因吧 你看看传感器冻漏没有  啊

网友E:
其实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如果传感器没有冻漏就行了。等液体化了看一下数值恢复了没有就行了。

网友B:
5楼说的对。检测液体时,管内结冰导致膨胀,压力传感器端肯定有过载现象。我在北方就碰到过测量水压力的变送器没保温一个晚上就冻坏了,压力偏大,打开看波纹管变形了。

网友F:
一般压力变送器都使用陶瓷膜片,压变冻坏,可能是陶瓷膜片冻裂破碎,没的修。

网友G:
以上楼主有没有压力换算的一些东东呀,我是新手还不清楚这些东东呢,谢谢啦

网友H:
根据我维修的经验应该是传感器坏了。信号调理部分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不大。要是冻了最多显示不准确。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I:
我碰到过类似情况,解冻后断电,然后重新送电就好了,这是没冻坏的前提下

网友J:
你好!天气太冷,一般我们的压力变送器都有个温度工作范围,比如-20-+80度,那么如果不在这个温度范围内的话.,传感器内部敏感元件损坏,导致电路部分无法工作,变送器已坏!
我这边常年做进口的压力变送器代理,技术问题也比较清楚,有需要的话请联系我!
上海杰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邵先智!
021-66527746/51699880-802

网友K(2006-05-09):
超过传感器适用的温度范围使用会对传感器造成影响,如果现场环境温度比传感器的适用温度范围低,建议改用更宽温的产品,如果条件不允许,则应该对现场使用的传感器作保温处理。

网友L:
化工仪表维护qq群欢迎大家来加入!
群号:24462942

网友L:
校验一下膜盒,看是好是几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