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7):
斑竹,个位大虾,新人刚刚加入,望个位多多关照,这里谢谢啦.
有一小程序望大家给予指点,礼过去了.
LD   X10
MOV   K30  V1
LD   X11
MOV   K40   V1
LD   X12
MOV   K50   V1
LD   M8000
MOV   K10V1   D0
LD   Y10
ALT   M20
LD   M20
ALT   M21
LD   M21
ANI   X13
PLSV   K400   D0   Y0
LD   X20
ANI   X14
PLSV   K800   D8140   Y0
UOT Y3
LD   X20
AND   X14
AND   M8029
MOV   K0   D8140
由于买的FX1N-MT没有DSW功能没办法只好用变址(下栽的手册注明有数字开关功能呀)
Y3为步进电机方向.
Y10动作四次步进电机做一次,以修整砂轮磨损量.
X13为终点限位,并带灯光报警.
X14为起点限位.
X20为返回起点按钮.

楼主:
这么多人看了就没有一点建议吗?是我讲的不明白吗?

网友A(2006-03-20):
最好画梯形图上来,
这样一来看太麻烦了。

楼主:
可在这上面我不会画梯形图.不知用什么方法才能画上去?哪位会能教一下吗?

网友B:
PLSV   K800   D8140   Y0错了

楼主:
多谢5楼指点,此句改成     PLSV    K800    Y0    Y3    当否?可是方向指定的符号怎么写不进呢?望指教.

网友C:
PLSV K800 Y0 Y3
PLSV    K800    Y0    Y3
这个指令Y0是脉冲输出,Y3是方向。
如果K800和K-800,Y3的输出就是有输出和没输出。

楼主:
谢谢你们的指点,

网友D(2006-04-30):
用图片的形式可以把梯形图粘上来
QQ不就有抓取图片的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