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EB500的问题

楼主(2006-02-07):
EB500这个软件可不可以实现将图片(PIG或其他格式)设置为触摸屏的背景图呢?可以的话怎么实现,谢谢老大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我接触的eb500只能支持bmp格式,256色的。添加进位图就行了,不过画面不太尽人意。

网友B:
好象只能用BMP的,而且画面失真很严重。256色吗

网友C:
楼上正解,就是失真太严重,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D(2006-03-17):
可以,但是效果不太好

网友E:
http://www.eview.cn/forum/default.asp
你到上面发帖,上面有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