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7):
什么是上位机和下位机!

网友A:
上危机是为了增强运算能力设定的,因为下危机的运算能力是有限的
上危机程序大多需要自己编写的

网友B:
上位机:上位监视系统,一般为计算机系统(监控软件);
下位机:控制系统的现场执行系统,一般为PLC等设备。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网友D(2006-07-31):
上位机一般的组态用的,下位机一般是实时控制用的。

网友E:
2楼的正解,7楼的上位机不是做组态用的:}

网友E:
当然上位机也可以兼职做组态调试用:}

网友F:
支持各位大虾们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