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1620的c51汇编驱动程序

楼主(2006-02-07):
在项目里面添加 lcd_demo.inc以及lcd_driver.asm 就可以了

网友A(2006-03-16):
不知道我的为什么lcm的显示总是很暗,对比度调不上上去,把V0接地看起来也很暗,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lcd也是ts1620-1真是烂啊,资料都找不到一点的!郁闷。。。。。

网友B(2006-08-10):
我看过你的代码了
请问:
ts1620写人是下降沿有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