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7):
我初学单片机,我在看书时发现堆栈操作指令有时也可以用来传递数据,例如:
PUSH  DPH;
POP   A;
我个人觉得这样也可以把DPH中的数据传到A中,请那位高手指点,我这样认为对不对??要是可以的话,是不是可以在编程中使用的!要是这样可以是不是就可以把原先不能MOV指令转移的数据用堆栈来完成!

网友A:
我觉得51单片机的内部任何一个地址都可以转移数据啊,有这必要吗,就象书上说的R0,R1之间不能直接转移,需要MOV A,R0然后MOV  R1,A,其实你可以用MOV  01H,00H完成的,你那条POP A可能会编译错误

网友B:
我有单片机实验板,需要请和我联系
robotmcu@126.com
价格优惠

楼主:
多谢了啊!!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可行性!!
我的意思就是在一些不可以直接传输数据的地方用堆栈,这样还可以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就是没有机器试一下看这个想法可以不!!

另外我还有自己写的程序段,大侠要是有时间了就帮我看看,指点一下啊!!小弟先谢谢了啊!!

网友A:
80H以上的寄存器单元都可以用我说的方法直接传输数据,00H-FFH没有一个地方到不了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可以象我说的那样做不??

你说的我还不是很明白,我在看书找一下!

谢谢你了!!

网友A:
我不知道51的什么地方不能传递数据,比如你要往SBUF1赋值#01H,可你的汇编软件又不认这个SBUF1,在MOV SBUF1,#01H时出错,你可以查资料得知SBUF1的地址是C1,你用MOV C1H,#01H就可实现。又比如我们给SP赋值#070H,你可以用MOV SP,#070H,也可以用MOV 81H,#070H,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个有点象用机器码来直接写程序的味道,真的是指哪打哪:)

楼主:
前辈,多谢了!
你给我回的这几个贴子我看了,多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十分感谢你啊!!

我是自己以前在学校学的不怎么样,现在要用了就拿起来重学的,大哥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啊!!以后我在这方面有什么不懂的还请前辈多多指点!!!

网友A:
woodyxue,谢谢你的信任,学这个我也没什么好的方法,我觉得就是多动手吧。身边烧写器应该有吧,没这个就进度太慢了,也可能永远都学不好,经济紧张的话仿真机可以不要的,大不了多烧几次片子。我现在公司的大部分东西都是需要控制步进、伺服电机之类的,发脉冲时我觉得用C有点来不及(个人观点),汇编知道每一个单元都在做什么心里踏实,没事时可以对程序精雕细琢,当然这种时候少:)所以习惯了用汇编。他们都说汇编不好,但我觉得在入门时汇编还是应该要学好的,多加点注释还是比较好用的。你学好了汇编就去学学C吧,学好了来告诉我C有多好多好:)

楼主:
多谢你的指点了!!!
其实我也是觉得汇编好一些,更根本,可是看有些人说c好,具体我也没有用过!!其实我也知道自己多编程,多试学的快,可是我这里现在没有什么可以用的器材来让我学习,因为我们单位并不是专门搞单片机的,不过我想买该实验扳,看了网上的抱价有100左右的!不知道你用过keil软件没有,我看到网上的解说这个软件可以当实验 板来用,而且汇编和c好象都可以用,你要是用过的话以后小弟就靠你教我这个软件了,你要是没用过,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

不知道你是在那里工作啊|???

网友A:
原来用KEIL的,后来的公司用AEDK的就跟着用,当然我不是给它做广告什么的,在www.aedk.com.com.cn里去下载一个LCA51.ZIP,不大,就2M多,只支持汇编,几分钟就学会了,只需要学会会编译就够了,因为你没必要买仿真机,所以其它的功能就不要学了。我觉得用什么软件不是很重要。烧写器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楼主:
多谢!
谢谢你的指点,我回头下个软件试一下!你说你现在工作是控制伺服电机的,羡慕死了,我以前也是学机械自动化的,可是现在搞电器了!哦,这里有点程序我不太明白,你要是有空帮我看看!!
LOOP:MOV  P1  A;                     点亮第一个二极管
        MOV   R1   #10;                延迟1s
DEL1:MOV   R2   #200;                DEL1是延迟0.1s
DEL2:MOV   R3    #126;
DEL3:DJNZ    R3    DEL3
       DJNZ    R2   DEL2
       DJNZ    R1    DEL1
大哥我不明白的是#200是什么意思,是十六进制数还是十进制数??另外他的定时怎么是这样啊,不可以用定时器吗?麻烦你帮我人工编译一下,我看不太懂!!1

网友A:
这种延时我觉得几乎没什么实用的价值,因为电脑不可能让一个事件耽误这么长的时间的,1秒钟电脑能做很多很多事情的。我喜欢用定时器来处理这种延时的事件的,比如2ms一循环(2ms能做很多事的,PLC的扫描时间一般都还比这个长),定时器中断一次可以把所有需要及时处理的事件都处理一遍,如果有需要非常及时处理的可以用两个定时器,其中一个中断级别最高,定时更短,在这个级别最高的定时中断里处理它们(甚至可以不要外部中断)。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或是需要浪费很长时间的事件可以在大循环(不在任何中断里的程序)里进行。这种结构你特别需要注意双字节的数据的处理,防止读到半个字而可能出现误判断发生。#200就是#0C8H,电脑认它的,只是我不喜欢这样偷懒。今天虽然过节,但女友跟她妹妹跑到辽宁盘锦那鸟不拉屎的地方搞传销去了,哎,要去烧洗脚水了

楼主:
谢谢,可是我还是没看明白!
我的这个程序是p1口控制二极管亮,然后在延时在点亮下一个,依次循环的!!你说的意思有定时中断的嵌套吗??可以给我个例子让我看看不??我原来写的哪个是不是用的机器周期的时间累加的啊!!

好可怜啊,我和我女朋友昨天也没玩什么,其实感情深了并不会在意这些的啊!你是辽宁的??

网友C:
可以是可以,使用堆栈操作要非常的小心,有时侯堆栈的操作会带来不可预料的问题.能避免尽量避免.

网友D:
eastzsp老兄,能不能像细说一下堆栈操作会出现什么不可预料的问题?

网友C:
所谓不可预料就是无法知道会出现的问题,比如死机,乱动作,乱显示,或者局部功能正常等。
在51系列的CPU中,堆栈空间共用128BYTE的RAM空间,CPU复位后SP=7,也就是说地址空间SP+1的位置后面都可以做为堆栈空间,当然你可以调整SP.一般来说主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PUSH和POP是成对出现,如果子程序中不小心忘记了POP,或者漏掉了一个POP数据出栈那程序就不能正常返回,造成死机。
2、由于和RAM空间共用,所以在使用RAM空间的时候必须避开堆栈使用的空间,而使用堆栈空间时候也要小心别只顾着PUSH呢,造成栈空间和RAM空间地址冲突。
一般这些问题在使用汇编语言的时候比较突出,使用C语言写程序一般编译器会帮你管理堆栈的,所以基本不用操心会出现堆栈管理出问题。

网友D:
eastzsp,你好,我基本上看懂了你写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执行一个语句之后, sp自动加程序执行的地址,也就是除了跳转指令都是按照RAM中的地址顺序执行的吧。那PUSH和POP也是吗?如果是的话,怎么会出现乱动作啊?

网友C:
你理解错了,CPU每执行一条指令PC自动加一,而不是SP自动加一,SP调整是在子程序调用、RET,RETI,执行PUSH、POP的时候。我只是举例说明,并不是说针对某个系统一定会乱动作,因为如果堆栈出错针对不同的设计,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程序飞是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

网友D: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E:
[原创]
我想问各位,我用的是89c 52.想问80H以上的单元如何存储数据呀.我发现把数据存到那到时候数据会不正确的哦,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各位,我用的是89c 52.想问80H以上的单元如何存储数据呀.我发现把数据存到那到时候数据会不正确的哦,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哦.
80H以上使用间接寻址方式. 如果是用C语言写程序声明变量用i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