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7):
各位大侠:请指教:
我使用Pro-face的GP2400 PLC OMRON CQM1H-CPU21
PLC选择:OMRON SYSMAC-CS1 SERIES 可以通信,
PLC选择:OMRON SYSMAC -C SERIES 侧无法通信。
可是:只有在选择了OMRON SYSMAC -C SERIES ,才和CQM1H-CPU21的内部地址一样。
请问如可才能通信?
谢谢大家!
Pro-face GP2400与OMRON CQM1H通信

网友A:
Pro-face的GP2400 PLC OMRON CQM1H-CPU21的通信
PLCl类型应该选:OMRON SYSMAC -C SERIES
我试过没问题.
如果你在广州,可以过来试一试
也可以回复  020-38796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