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7):
发电机是如何变为电动机运行的
请教

网友A:
从系统吸收有功,吸收或发无功(看电网无功需求量而定),一般现象为发电机有功功率表负指,无功功率表正偏或负偏,此时是同步电动机运行工况(调相机),比如汽轮发电机一般是主气门关闭,汽轮发电机失去原动力,就变为同步电动机运行,一般时间不得超过三分钟,因为无蒸汽运行会使汽轮机末级叶片产生鼓缝摩擦,严重时断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