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7):
近来做个项目,是关于对受电弓(电力机车上的东东,我们可以暂时把它理解为一重物)3
升降的高度和压力进行测试.现在项目负责人(机械设计师)打算这样来做,用电磁阀控制
气缸,气缸来完成弓的升降,而从一开始弓上就挂滑轮,滑轮一端固定在地面,另一端与一
步进电机(1.8度,3相,1.8NM)相连,当然这里不是直接跟电机轴连,而是在轴上套一个滚筒
滚筒是缠的线与那端的滑轮线连一起.在一开始,电机与滑轮之间的线就是崩直的,设计人想通过这样的设计使步进电机转动,从而达到记录弓的高度的目的,要我对这一系统进行单片
机编程.我想这是不是一个步进电机的逆向使用问题?我应当在步进电机与单片机之间加编码器去实现对步进电机转过的角步计数吗?还是有其他的方法使步进电机每转过一个角步就让单片机知道(即发一个脉冲),从而达到计算出弓高的问题?不知道我的表达能否让大家知道我要干什么?我这几天为这问题烦死了,那个负责人自己又不懂单片机,提出这样的方案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我是初次做这类项目,请大家多指点,谢谢我准备用的单片机是89C51,准备买现成的控制板做,现在最感棘手的就是上面说的问题的处理了!

楼主:
补充一点:这里的基本思想实际上是要利用气路产生的力使弓上升和下降从而拉动绳子使步进电机克服转矩转动由它转过的角度便可得出弓的高度这些应该表面上都没问题但这样的话我应该怎么得出这个角度呢?怎么把它噶转过的角度反映到CPU(89C51)中呢?

网友A:
哈哈,看着比较累,能否画个图传上来,用工程师的语言来表达一下呢?

楼主:
说通俗点吧,就是,如果用手使静止的步进电机转动(当然假设有这么大的力),我怎么知道我
转过了多少角度?又怎么反馈给51单片机???